急停控制回路,安全继电器

楼主(2018-09-21):
哪位大神使用过安全继电器,急停控制主电路供电,使用安全继电器的,求助电气原理图一份

网友A:
看你选用那家的安全继电器,选哪家的看他们的说明书,里面有线路图,参照即可

网友B:
安全继电器跟普通继电器用法没啥区别,不同厂家有各自回路,参看使用手册,根据回路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