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的电池好奇怪,只能放电不能充电

楼主(2018-09-21):
亲戚的充电宝突然充不进去电了,拿来一测,电池显示一格电,电压只有3.58V,充电电流只有8mA,

开始以为是充电电路有问题,把电路脱离,4.2V万能充直接接电池,一测充电电流还是很小,充了三天现在才3.8V电压,再把电路板接上显示两格电,放电电流倒是很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恢复?

网友A:
先大电流激活,然后再小电流在慢慢冲,但是注意大电流充电时间,容易爆炸

网友B:
我小米充电宝也遇到类似情况,后来我放几天再冲,又好了

网友C:
故障都在充、放电板。放电和充电是二个MOS管分别控制,充电的MOS管不导通就不能充电,与放电无关。也有可能充电电路在保护状态,用5V或以下电源给电池充电,有可能退出保护状态。最好换掉充、放电保护板。这块电路板很便宜,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都在充、放电板。放电和充电是二个MOS管分别控制,...

可是我把充电板和电池线切断,把电池单独拿出来充,充电速度也很慢,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故障都在充、放电板。放电和充...

如果电池内部没有充电保护电路,就只能怀疑电池失效了。

放电正常是指什么?放电电流有多大?

网友D:
放冰箱冰一下试试

网友E:
回复内容:还能这样操作,什么原理?

引用 网友D:
放冰箱冰一下试试

网友F:
直接用4.2V充电器(输出电流最好是0.5A那种,不得超过2A规格)给电芯直接充电(甩开那个充放电保护板)如果正常就是该板坏了,淘宝换板

网友G:
保护板的问题可能性大,如果电池本身问题,放电多半也有问题。

网友H(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