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需要什么高级语言吗?

楼主(2018-09-21):
本人刚开始学习PLC(时间不长),PLC的编程除了需要比较通用常见的编程语言(梯形图 语句表 功能块 SFC ST)等等,以后还要学习什么高级语言吗?最基础的C语言是需要的外还要别的吗?(像什么c# c++ java python ),大体上需要什么呢?请教一下大神,指点一下新人,请说的详细一些,毕竟是以后要发展的方向,谢谢!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8/633604_1.shtml

总结我们自动化工程师的应该注意事项

网友B:
本人只用梯形图,一招鲜吃遍天下

网友C:
普通应用,不需要懂那么多,梯形图就行。

网友D:
梯形图是基础,简单易学。语句表没什么必要学,就是T图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功能块这个东西可以等自己熟练了,将一些常用的标准化为功能块,到时直接调用,有些品牌供应商会提供功能块的。SFC语言,三菱的运动控制器里用过,这个也不难。C语言只用过一次,S7-300里编了一段通讯程序,用得很少,没得必要。但这种高级语言可能是一种趋势,之前接触过贝福控制器,就是用C写的,不过这个难度较高,短期内是无法替代T图的。

网友E:
为什么要学习高级语言呢。简单使用能解决问题就行。PLC的基本编程不会消失。

网友F:
物联网时代,学习一两门高级语言,比如C+ ,Java,还是必要的。

网友G:
主要是看你工作需要,很多时候大家学习不是自己主动去学习,而是项目中遇到,才会下功夫去努力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如果没有项目去学习,很多东西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你实际用到的时候一脸懵逼。大学才毕业,可以有很多精力时间去折腾,因为手里没有很多项目,也没有妻儿老小去照顾,向楼主此时是很有时间去学的,不管哪一块,学精了是很有前途的,不要出现半桶水,这样夹生饭会影响后面的工作,自己体会吧。不过活到老学到老,加油楼主!

网友H:
一般用用梯形图就够

网友I:
我平时就是用的梯形图,这都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学习高级语言呢。简单使用能解决问题就行。PLC...

在某些行业,都是语句编程,或者步进指令

网友J:
梯形图就行了

网友K:
大部分都是梯形图

网友L:
回点C++就可以,主要是梯形图

网友M:
西门子有SCL,是根据C语言封装的,编写庞大程序,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N:
一般用梯形图语言就可以,与电气操作原理图相对应,具有直观性和对应性且易于掌握。有时间可以学习指令表语言。指令表编程语言是与汇编语言类似的一种助记符编程语言,和汇编语言一样由操作码和操作数组成。在无计算机的情况下,适合采用PLC手持编程器对用户程序进行编制。

网友O:
西门子PLC的STL语言和C语言还是很像的,另外使用WinCC时有时需要编写脚本,类似Java语言,脚本这个我也没用过

网友P:
梯形图使用人群最广泛,C语言(或类似)功能最强。

网友Q:
个人喜欢高级语言,清晰明了,梯形图和语句表配合使用。

网友R: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有奉献的你!

网友B(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S:
要看干什么了,东西是总学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