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1200触点损坏的困惑!

楼主(2018-09-21):
       公司从两年前引进的新设备,使用的西门子S7-1200 编程器,两年内陆续输出端坏了四五个点,而且不是同一个点损坏,PLC的输出点是继电器模式的,驱动的多半是电磁阀或指示灯,输出中间均用继电器隔离转换驱动负载,工作环境不是恒温恒湿但也不算恶劣环境,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吗?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PLC继电器输出触点损坏原因一般有

1、负载能力接近或超过继电器触点带负载能力

2、分断过于频繁,缩短了机械、电气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继电器输出触点损坏原因一般有1、负载能力接近或超...

现在比较苦恼的是触点直接驱动的是一个转换的中间继电器的线圈,负载应该是没问题。分断频繁这也就刚两年的设备,以前类似输出方式的设备用了五六年也没问题。

网友B:
咋没人回复啊!大神们!对了工作频率是每天约1500次!

网友B:
PLC的CPU照片和转换继电器的型号!

网友C:
接连的不同点的损坏,那就要考虑继电器寿命到期了,也就是这批安装在PLC内质量不如其它设备的。查下输出额定电流是多少的是否与中间继电器匹配。过往的损坏继电器的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连的不同点的损坏,那就要考虑继电器寿命到期了,也就是...

PLC刚用2年一起类似输出的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D:
这么频繁的工作量,视为设计误区继电器输出控制方式,应运用可控硅输出方式就大大降低了,因继电器触点工作频繁损坏的故障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