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21):
两电机都运行40秒,A电机运行10秒后B电机开始运行。来回3次后停止,我写了个程序发现三次后停止了但是计数器无法清零,再次启动无法运行,如果计数器用I0.0来清零又怕中间无意按到I0.0 导致计数器清零,求指点该怎么办。微信截图_20180921215010.png

网友A:
第一段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

初学  PLC 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初学  PLC 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这是模拟器运行了三次以后,计数器动作了。我的问题就是计数器无法清零,现在没法再次启动

网友B:
不使用M0.0作为计数器的复位端信号输入,而使用计数器本身的C0作为复位端信号输入。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使用M0.0作为计数器的复位端信号输入,而使用计数器本身的C0作为复位端信号输入。HAVE FUN!

但是那样中途停止计数器是不清零的,我需要停止了计数器就清零

网友C:
计数器清零位置不要上升沿,还有上电初始化是不是也应该清零(SM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数器清零位置不要上升沿,还有上电初始化是不是也应该清零(SM0.1)

如果计数器清零不用上升沿,计数器一直在清零无法计数啊。

楼主:
今天想了一下在计数器清零处并联了一个c0接通清零,好像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