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4V电源无电机器设备故障查修

楼主(2018-09-22):
 本人算是电气行业萌新一枚  初入行业做的是电气维护  也就是维修电工   之后转电气应用设计  因个人问题离职离行三年之久   现又入坑   不禁想起入行做电器维护期间的一些个人经验 分享给刚入行的小盆友 。

       做维修的公司是做电解电容器的,机器的类型比较多,刚开始真的是一脸的懵逼有师傅带  但是你懂的   (对于刚入职的小盆友  劝你不要过分依赖别人  还是要自己多花时间看资料  )

        我们维修机器经常会遇到 24V 直流低压电源无电  所有的24V直流负载 全部无信号  (例如接近开关 ),开始真是毫无头绪,一通乱查,耗时又耗精力,那我现在分享下我个人的排除方法。

        1.首先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着急,要冷静,老板 工人再催不要鸟。

        2.(如果你是刚入职的对电气的了解只是初步或是停留在书本建议你还是把电断掉再操作)

            我的习惯先 断掉总电源,保证机器不通电。将24V直流电源的输出端 也就是负载供电端断掉(把24V 0V线全部拆掉)

       3.拆完线后通电,观察24V电源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亮了那就说明 百分之九十概率 24V电源本身无故障 恭喜你 有的查了

       4.接下来还是安全第一,断电,将24V端或者是0V端全部接到24V电源的输出端(建议0V端),假设我现在将0V端全部复位接好,然后数一下24V的端子有几个(假设现在有四个),不要着急先接其中一个,然后通电,如果此时24V电源灯亮起,好,拿表量下输出是否是在24V左右,如果都没问题,继续断电,原来接上的24V端子不要动,接着将剩余的三个中的一个24V端子接到24V电源上,如果情况如上则继续接剩余的24V端子,直至24V电源灯灭,说明有头绪了。

      5.下面这歩个人认为很重要,不要漏了。上面我们已经查到哪个24V端子导致电源无电,我们将这个有问题的端子做个记号,撇在一边,将其余的24V端子全部接上,通电,如果一切正常,说明就一个端子有问题(这一步的理由是本人遇到过多路24V负载烧坏的情况)。

      6.接下来就主查这一路故障端子到底接的是哪个或哪几个负载,有图最好,没图的话 那就老老实实的查线吧,不要怕麻烦。如果是单个负载 ,那就将负载换掉吧(可以用表量下,对比下无故障的负载这样对以后查故障更加方便 心中有数),这里注意 ,如果单路换负载还是这样,那就把线也换了吧。多路负载的话还是跟上面一样,逐个通断电偏差,知道找出问题负载,一般这种负载坏主要是内部短路。

     7.以上就是通常情况下的解决方案,可以解决百分之八九十的故障情况。

     8.几种特殊的情况:A.负载其实没问题,24V电源本身故障,导致一接负载,或者接的负载多了就无法输出                                        或者输出电压低。换电源吧 会修电源的就修下吧。

                                   B.电源有问题,负载也烧了。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我猜测是负载内部短路,24V电源本身质量差 然后损坏或者是24V电源出问题 导致将负载损坏。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找一个靠谱的24V电源换上,然后逐层排除。

       当然了 以上只是个人的经验  也有很多老师傅有各种快速排查的办法。

网友A(2020-09-12):
这个24V电源是很普通的电源,传感器损坏短路或者导线短路均导致整机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