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ABplc

楼主(2018-09-22):
小学弟初来乍到,刚刚开始学习AB PLC,希望能有大神帮我讲解一下如何控制伺服电机,还有程序的梯形图

,拜托了,感谢

网友A:
这个问的不够具体,你需要先建立一个程序项目,在项目中组态你的伺服驱动器型号,然后根据需求进行参数配置,这样你就可以在程序中进行控制了,使用起来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