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实现单按钮灯光控制(codesys)

楼主(2018-09-22):
PLC小白,请问下用ST如何实现单按钮的灯光控制,感觉逻辑上没有想明白。

按钮 — 按下,松开—灯亮(必须是按下松开之后灯才亮);再按下—松开—灯灭(同左边);

设置变量 Button Button_Press Button_Release Lamp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IF A:=TRUE  THEN

B:=TRUE;

ELSE

B:=FALSE;

END_I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 A:=TRUE  THENB:=TRUE;ELS...

黄工,你这个不是他要的效果。你这个是点动。就是按钮按下,输出为on,按钮松开,输出为off。但是他想要的是单按钮启停效果。按下(松开)为on,再次按下(松开)为off。其实需要一个中间变量。保存上一次的按钮输出状态,这样就可以实现单按钮启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IF A:=TRUE  T...

,这样啊

PROGRAM POU_1

VAR

   R1 :R_TRIG;

   R2 :F_TRIG;

   A  : BOOL;    (*按钮*)

   B  : BOOL;    (*灯*)

   C  : BOOL;    (*中间变量*)

END_VAR

R1(CLK:=A,Q=>);    (*上升沿*)

IF R1.Q AND B:=TURE   THEN

C:=FALSE;

ELSIF R1.Q AND B:=FALSE THEN

C:=TRUE;

END_IF

END_IF

R2(CLK:=A,Q=>)     (*下降沿时输出*)

IF R2.Q  THEN

B:=C;

END_IF

没经过验证啊,有条件的可以试试。

网友C:
用梯形图比较容易吧,用ST没想过

网友D:
免费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青...

一条异或指令搞定,别整这么复杂了,老板!新人估计看的累

out := (buttom的上升沿 )XOR (out)

网友E:
out := (buttom的下降沿 )XOR (out)

上面不好意思看错了,以为取上升沿,取下降沿就行了,这个很简单的。自己去试试吧

网友F:
直接用输入点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你的点用常开或者常闭)驱动交替指令即可

网友F:
常开接点或者常闭接点均可以,

网友B:
楼主是想用ST来写,不是用梯形图。另外,有些PLC是没有ALT指令的。其实Freddy的思路很好。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输入点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你的点用常开或者常闭)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青...

感谢黄工,就是因为要学习ST所以才要用,但是我想应该灯的亮灭都是下降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out := (buttom的下降沿 )XOR (ou...

网友A:
实现问题的途径有多种,给新人看,还是详细点比较好,不过写的不多,却看不题目的,就是SB了。这种货,远离为好。

网友G(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H(2022-05-24):
引用 网友E:
out := (buttom的下降沿 )XOR (out)上面不好意思看错了,以为取上升沿,取下降沿就行了,这个很简单的。自己去试试吧...



很棒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