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通讯干扰故障

楼主(2018-09-22):
请教各位工程师一下,我这设备控制系统西门子s7-300,通过PROFIBUS-DP现场总线连接各个变频器通讯,不论设备开机还是变频器设备运行偶尔报变频器通讯故障(如图:一般报警是通讯网络中间到网络末端),有时通讯闪断一下自行恢复,有时需要断电或者把报警中间变频的DP插头终端电阻开关打开然后再关闭也能恢复。通讯电缆、插头也紧固检查还是不行,这是通讯干扰吗?有无很好实际的解决办法,通讯电缆已经和动力电缆分开,屏蔽接地良好。

问题补充:
1.变频柜贵三排变频器为三段独立网络连接,未超过32台设备,并且超过一定距离配置有中继器。设备系统为进口设备,完全按照德国厂家设计要求标准进行安装调试的。
2.每台变频器电源输入端配置有电抗器,输出端电缆屏蔽层压接对地,柜体、变频器外壳与接地扁铁几乎是等电位点。

网友A:
波特率是多少?可以降低 一下波特率,DP线要穿管保护与动力线分开

网友B:
DP通讯故障搞死人,系统这么大,速度低了肯定不行。

有示波器没有,看看总线波形糟糕到什么程序。

网友C(2018-11-14):
回复内容:对:第五纪冰川 DP通讯故障搞死人,系统这么大,速度低了肯定不行。有示波器没有,看看总线波形糟糕到什么程序。     内容的回复:<搞死自己,哈哈😄

网友D(2021-08-13):
1、增加中继器,和有源终端。2、检查dp电缆屏蔽有无破损,接地情况是否良好。3、dp插头是否有氧化现象

通讯故障是很头疼,但绝大多数都是硬件问题导致。仔细检查,有条件dp线和插头全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