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数字IO点转储到数据库问题

楼主(2018-09-22):
        有个问题请教下,先说环境,力控6.1,win7系统,数据库组态了一批数字量IO点,然后在需要在这些IO点为TRUE时,也就是状态1 的时候,触发,从而把这些IO点的状态存到关系数据库中,使用的是ODBCroute,配置正常,选择的是变化率触发,触发精度从0%到100%都试,正常测试都无法转储,所以请教数字点状态变化时如何转储的?谢谢了!

楼主:
对了,说明下,模拟量IO使用实时,变化率存储,是可以转储的!调试前后数据库,软件等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