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存储盒问题

楼主(2018-09-22):
FX3U程序存储器相关问题。

FX3U的存储器内置有64000步RAM(靠电池支持),还有一个存储器选件接口,查资料有三种型号:

FX3U-FLROM-16(16K)

FX3U-FLROM-64(64K)

FX3U-FLROM-64L(64k,带传送功能)

这三种是闪存卡,所以是不需要电池记忆数据的。

搞不懂的是传送功能是个什么东东?还有比如我的梯图有10万步,可不可以先用自带的64000步,然后再配存储卡存储剩余的程序?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该内存卡主要是起到断电保存还有传送程序(不用去现场下载程序,在简单添加信号变量,省去出差费用)。好多时候都不使用。

网友B:
三个存储器盒可安装到 FX3U CPU,安装后,存储器盒的内部程序将用于替代 RAM 内存。 FX3U-FLROM-64L(库存号 539-0853)带有程序传输按钮,允许基于 RAM 程序的永久性覆盖。 FX3U 电池 - 发生电源故障时,此电池可为 FX3U 的 RAM 内存持续供电。 FX3U-USB-AW 可将 USB 接口转换为 RS422,允许使用 PC 的 USB 端口以及 GX Developer 或 GX IEC Developer 编程软件对 FX3U PLC 直接编程。

16kB 和 64kB 尺寸的闪存 ROM 模块,程序加载器版本为 64k,允许至/自 PLC 传输程序。
还提供编程电缆和电池。

网友C:
我都是购买带程序传输的那种,顺便可以传输程序

网友D(2018-10-24):
MAST里面没有添加MYPOU Mypou1导致的

网友B: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E:
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