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绕制问题请教,谢谢各位!

楼主(2018-09-23):
我要做一个高频变压器,输入12V,输出电压60V,带负载能力100W左右,算了一下输入电流大概10A,输出电流1.7A,这个变压器应该怎么绕?初级匝数?次级匝数?还有就是怎么确定匝数比?我用的磁芯是EI40,卧式骨架。我的电路是推挽结构,用的TL494芯片,输出PWM频率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的。

网友A:
初级2X3匝,Φ0.5X10绞线;次级2X15匝,Φ0.8。

估算,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