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区读取的数据怎样传送到PLC寄存器里面

楼主(2018-09-23):
手上一台4501T的屏,接了两把扫描枪,有一把的数据用的内部LS寄存器,现在要把LS区里面的数据传送到PLC寄存器做比较,但是不知道怎样传送过去,求大神们指导!谢谢

网友A(2022-12-23):
写个脚本就可以了

网友B:
在程序最下面逻辑画面加上这个程序就行了 地址可以随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