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配手柄

楼主(2018-09-24):
变频提升机设备,用过摇臂开关加电位器控制。

设备使用更适合工业手柄控制。见过别人用电位器型手柄控制的,请教一般都用到哪些类型手柄。

还有如何解决手柄调节行程短,不能精细调节的问题(用到低速时候手柄调节很吃力)。

有人说可以PLC解决,设置高低档,每个档位对应设置手柄最大位置的频率。这样能实现吗?

中秋节快乐!

网友A:
变频器手动调速吗?用电位器?为什么不用按钮?按钮手动调速,速率可设定,非常方便。

网友B:
设置频率呀,通过变频器端子给档位,不同手柄档位控制输入变频器不同频率咯,起重机上不都是用手柄控制变频器, 有的只是通过PLC,有的不通过的

网友C:
专门有提升机的主令有电位器的也有自整角机的,要是使用多段素就选多段速那种型号的啊

网友D:
加个PLC确实方便,再说也没有多少钱,这样系统还稳定

网友E:
可以的,有这样的手柄,方案没问题。

名称叫工业操作杆,常用有电位器、霍尔两种方案,电位器类型核心是导电塑料电位器,最常用输出0---5V信号,最好的是双输出带开关量(单输出也可以,但安全性不太好)0--5V和5--0V对偶输出,接2路AD转换器,这样可以避免出现误动作。低速精度不好控制的问题可以采用外接挡位转换开关,或采用非线性输出,或采用线性输出经过程序转换为非线性,也就是手柄小角度时手臂推很多但速度增加得很慢,大角度时推一点速度增加很多。

AD滤波时间要恰当,安全因素要考虑周到些,比如上电手柄不在0位报警不输出,手柄推得太快不动作,手柄开关信号不闭合不动作,手柄使用寿命记录提醒更换,手柄可靠性下降判断,手柄操作记录,手柄损坏后需不需要强制升或强制降,,,,

网友F:
    还没有玩过这样的东东,期待楼主上点图片分享科普一下呀

网友A:
2个按钮就解决的事,咋整出那么多复杂方案?曾经见过一台被改造的德国早期进口机器,手动调速的办法太可笑了,一个微型电机带电位器做变频器的模拟输入,当然,这种电动电位器应用较普遍。但是,用在变频器上“画蛇添足”了。

网友G:
如果需要多档的话可以弄个操作杆,有变频器的话可以不用PLC,设定好几个频率输出就OK,类似多段速调节,万能遥杆,类似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手动调速吗?用电位器?为什么不用按钮?按钮手动调速,速率可设定,非常方便。

感谢,设备操作跟起重机类似,按钮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频率呀,通过变频器端子给档位,不同手柄档位控制输入变频器不同频率咯,起重机上不都是用手柄控制变频器, 有的只是通过PLC,有的不通过的

意思是手柄带档位吗?自己知识面太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变频器手动调速吗?用电位器?为什...

按钮指的是变频器的接线方式,采用前后操作手柄,二点开关接通升、降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变频...

这种应用环境跟汽车油门踏板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有这样的手柄,方案没问题。名称叫工业操作杆,常用有电位器、霍尔两种方案,电位器类型核心是导电塑料电位器,最常用输出0---5V信号,最好的是双输出带开关量(单输出也可以,但安全性不太好)0--5V和5--0V对偶输出,接2路AD转换器,这样可以避免出现误动作。低速精度不好控制的问题可以采用外接挡位转换开关,或采用非线性输出,或采用线性输出经过程序转换为非线性,也就是手柄小角度时手臂推很多但速度增加得很慢,大角度时推一点速度增加很多。AD滤波时间要恰当,安全因素要考虑周到些,比如上电手柄不在0位报警不输出,手柄推得太快不动作,手柄开关信号不闭合不动作,手柄使用寿命记录提醒更换,手柄可靠性下降判断,手柄操作记录,手柄损坏后需不需要强制升或强制降,,,,

如果手柄还用电位器型。

每个档位对应手柄最大位置的速度不同,也就是10v对应的速度不同。能做吗,还是要转换数字信号。

要学的知识好多😳

网友H:
这问题的关键是你只要找到一个十字方向带滑动电阻的手柄。有的,有资料上看见过,双向线性滑动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可以的,有这样的手柄,方案没...

使用PLC会带来很大的方便,增加3k的成本是值得的。如果成本控制严格,也可以选用带PLC功能的变频器。单独用变频器来完成也能做到,但功能肯定不会太理想。建议参考一下其它厂家的方案,会节省些时间。

网友I(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J:
用PLC控制加,多频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