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8-09-24):
在一个大型项目中,有 7 台电动机, 每天运行 6 台休息 1 台,每 24 小时切换一次,若某台电
动机出现故障时马上停机,休息的那台马上投入运行,直至故障解除后在循环切换,按下启动按钮,
电动机每
5 秒顺序启动一台,按下停止按钮, 6 台电动机每隔 5 秒顺序停止一台。
IO 分配:
启动按钮
%IX0.7,停止按钮%IX1.0
%IX0.0--%IX0.6
分别为 7 台电动机的故障点
%QX0.0--%QX0.6 分别为 7 台电动机的输出点

小弟菜鸟 不知道该怎么用梯形图写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程序应该不麻烦,故障检测,时序运作。楼主可以试着编写看看。在编写中遇见细节问题可以求助解答哦。一上来就要完整程式,对自己学习PLC也不利啊

网友B:
这个没什么难度 但是有两个报警或两个以上如何处理想过吗?

网友C:
我感觉楼主怎么好像是让我们提供程序啊,楼主用什么PLC

网友D:
这是最基本的梯形图编写程序,楼主试着自己来做一下吧!工控从现在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主怎么好像是让我们提供程序啊,楼主用什么PLC

用的是施耐德241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难度 但是有两个报警或两个以上如何处理想过吗?

只是试题里面有  不是现实工程   在学阶段 不会做

网友E:
采用寄存器移位指令和比较指令,移位指令用于循环24H启动休息电机,比较指令用于当电机发生故障时,启动休息的电机。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两台或者多台有报警,要么就直接报警停机。此时肯定需要维护人员去查看现场故障,两台或以上集体出故障,此时不便再继续运行,万一全部都挂了,那不是故障就扩大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我感觉楼主怎么好像是让我们提...

教学一般不都是三菱和西门子吗,什么时候开始用施耐德了,施耐德的中型PLC好用,小型PLC也就那样

网友F:
楼主还是挺认学的

网友G:
支持你!加油!说多了会暴露水平。

网友C:
先画图,然后再编程,你的图纸画好了吗,如果画好了,先上传,或者发站内短信给我,我加你好友

楼主:
其实是希望有大神能帮忙写一下这个程序  自己了解下 看看缺哪里没有考虑到。。。。既然没有  就结贴

网友H:
这个很基础的   初学要学着去编程

网友I:
可以移位指令来循环24H启动和休息电机,而比较指令用于当电机发生故障时,启动休息的电机。

网友A(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