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欧姆龙C200H上电后,ALARAM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8-09-24):
如题,难道是程序丢失了么,怎么处理呀

网友:
把另一台运行正常相同plc程序存储器插过来,也不行。反而再插回去,另一台也报警了。现在两台都不行了,一个毛病

网友A:
找相应型号的编程线。连接看一下错误日志,就知道什么原因了。然后把错误清零,就能正常启动。

网友:
谢谢,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