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与IST问题

楼主(2018-09-24):
现在有一台加工机械,机械分三个部分(送料机构,加工机构,取料卸料机构),运行的流程:送料→加工→取料卸料
开机自动,程序执行(送料)
当程序执(加工)的时候,(送料机构)应该执行第二次
当程序执(取料卸料)的时候,(加工)应该执行第二次
因为三个机械部分每一部分的程序都有好几步,现在的自动程序框架不知道究竟用单流程还是用并行分支。如果用单流程,照着送料→加工→取料卸料来编程,程序步骤是很清楚,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程序要执行到卸料完成之后才开始执行送料,这中间加工位就一直处于空闲状态,那样机器效率太低。如果用并行分支感觉不太好做,兄弟刚开始用SFC,始终不得要领。

网友A:
SFC编写你这样的流程控制确实挺方便的,至于你所担心的这个问题,是你逻辑功能优化问题,你先把大体框架搭出来,然后再逐步优化,最终实现你的逻辑。

网友B:
看你的工期,如果时间紧,任务重,就用你最熟悉的,如果时间长,那就你可以继续的自己实验

网友C:
虽然我不会,但我给你加加油!

网友D:
把SFC程序分成三个程序就可以实现,送料 ,加工,取料卸料分别用单独的SFC程序来做,之间的动顺序就通过具体工艺来实现。

网友E(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F:
用并行的 然后再绑上料完成的条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