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L

楼主(2018-09-24):
刚接触指针,那位大神告诉我LAR1的值是多少?怎么来的。

网友A:
首先你去看帮助手册,了解 LAR1 指令的意思,它是载入当前ACC1 累加器的内容 到AR1 地址寄存器。也就形成了指针指向了具体的地址!

OW 是按字的或逻辑操作,这个指令之后,ACC1 == 16#840000B1

LAR1 指令之后 AR1 地址寄存器就等于 16#840000B1,翻译成地址就是 BDX22.1

此时看你打开的DB块号是哪个,例如你 这样访问

OPN DB100

A I0.1

= DBX[AR1,P#0.0]

就相当于 梯形图

   I0.1                   DB100.DBX22.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去看帮助手册,了解 LAR1 指令的意思,它是载...

好的谢谢,之前没想明白指针转换成数值是多少,现在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