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lc只扫描梯形图中间某一段的代码。

楼主(2018-09-25):
比如梯形图有100步  第50是判断 条件成立后plc只扫描51步到60步。直到第60步条件成立后退出。请问大师们应该怎么写?

网友A:
1、跳转指令

2、MR互锁指令

3、子程序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转指令跳转指令跳转指令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跳转指令2、MR互锁指令3、子程序HAVE FUN!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C:
这个不难,直接采用跳转指令,条件满足就跳转,不满足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