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老是重启和死机

楼主(2018-09-25):
触摸屏老是重启和死机 使用的是威纶通mt的触摸屏,有一个高频焊机 现在触摸屏老是重启 和死机,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问题多数是电源电压供电不稳造成的,你可以将变频器换一个地方,供电相对稳定地方试试,因为我也遇见过,比如先开电脑工控机,再启动大功率设备,此时电脑显示器会出现短暂的黑屏,过一下又好了

网友B:
根据使用环境,应该是电源干扰的问题吧!建议加装滤波稳压电路!或改变到另外的地方安装试试!

网友C(2018-11-12):
干扰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D:
换个地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