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爆炸的原因

楼主(2018-09-25):
一,输入电源与输出电机接反后会爆炸.

二,变频器爆炸可能是二个原因:

1、电容爆炸;

2、变频器内部由于短路而发生爆炸;

第一个原因一般是由于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导致电容爆炸

第二原因要看使用环境(如果环境太差,就要考虑使用防爆变频器),也可能是有异物留在变频器内部。 3,导致电容爆炸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
2、电容失效或漏电。应该是房间湿度太大,或者说是变频器内部有水珠存在了,导致某个部件短路,从而导致了炸机事故。如果是老机器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变频器的电路板上没有涂绝缘层导致的。老的西门子变频器的线路板上是没有做绝缘防腐处理的。也可能爆炸。
3,不在运行状态,排除电源接线错误,变频刚刚上电IGBT模块就爆炸的话,基本确定IGBT误导通造成P,N短路。造成原因就多了,开关电源,驱动电路等等都会造成这种现象。有短路,或者驱动线路板有问题,或者触发信号没有接到模块上。还有可能是弱电线带强电。在有就是有异物导电,短路了。还有可能电压过高,或元件老化了。

网友A(2018-11-22):
还没有遇到过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