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节能从何谈起

楼主(2018-09-25):
 变频器真的能够节能吗?自身消耗的电能?谐波的能量也流失掉了,现在有个项目为7台160kw的风机,我们如何为客户进行节能计算?
    答:变频器本身是不能节能的,需要消耗一定的电能的,当变频器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随时调整电机的运行频率,而工频运行就不行,而一般设备选型配置的电机功率都是按最大需求配置的,而实际使用时候玩玩都不需要达到最大需求。且节能运行一般都是工频以下运行。如恒压供水的水泵,在晚上用水量很少时候,如果使用变频器就可以让电机处于低频的运行,向这些风机水泵类型的平方负载,功率和工作的频率立方成正比啊,只要频率低于50HZ,节能的空间就很大了,如使用45HZ节能的空间理论就可以达到30百分比。还有一些恒转矩负载如往复式空压机,当气压达到压力开关上限后,空压机就空载运行,使用变频器后就可以在空载运行时低频运行,此时功率和频率成正比,节能也是很好的。总之使用变频器节能运行,是需要设计相应的电路或程序,按实际需要调整变频器的转速,来达到节能空间的。今天计算节能数值,可以测量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功率因数,就可以计算功率 P=1.732UICOS@。欧姆龙变频器专业代理公司

网友A:
学习学习,很有价值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