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与三菱q的用法

楼主(2018-09-25):
三菱q 指令 UDCNT2双相计数指令 移动光栅尺 plc上的点位x23 x24信号灯有闪烁 可是c1023显示还是0的,哪位大神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在软件里面查看一下,应该是你没有开通高速计数器功能,默认普通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在软件里面查看一下,应该是你没有开通高速计数器功能,默认普通IO

开了,一直是开的

网友B:
Q系列可以用普通IO做高速计数器??

普通IO应答速度可以响应的过来吗??

我都是Q62高速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Q系列可以用普通IO做高速计数器??普通IO应答速度可以响应的过来吗??我都是Q62高速模块

必须用高速计数模块吗

网友B:
光栅属于高速信号,一般快速运行时最低都是20KHz以上,PLC本体常规输入点最高响应不超1KHz(这个是极限了),你自己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栅属于高速信号,一般快速运行时最低都是20KHz以上...

我这个光栅尺的分辨率是5um/s,怎么跟plc进行去比较的,能指点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光栅属于高速信号,一般快...

plc 是Q02HCPU 输入模块是QX40

网友C:
楼主,Q系列的CPU必须配合高速计数模块来实现计数。

网友D:
高速计数器端子滤波时间有没有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计数器端子滤波时间有没有更改?

改了,准备加模块了

网友E:
Q系列的CPU必须配合高速计数模块来实现计数。

网友F(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G:
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