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调用kuka机器人程序号问题

楼主(2018-09-25):
image.png这个cell程序PGNO程序号在哪里设置呀?

网友A:
是吃一堑长一智啊物流

网友B:
如果用plc调程序号的话。首先要在机器人上将PGNO信号做输入位编组,就是signal PGNO $[in]x to  $[in]xx ,然后在plc上用move指令就可以了,前提是机器人与plc的io映射做好,、也就是plc的输出与机器人的输入一一对应。

网友C(2018-11-07):
eg;  类型  1     长度8     第一个   33      33-40做一个编组,在机器人上将PGNO信号做输入位编组,就是signal PGNO $[in]x to  $[in]xx ,然后在plc上用move指令就可以了,前提是机器人与plc的io映射做好,、也就是plc的输出与机器人的输入一一对应。

网友D(2020-04-27):
学习了,感谢分享,谢谢交流平台!!!!

网友E(2020-07-26):
配置外部信号界面里有地址分配程序号

网友F:
首先,这个BGNO是PLC发过来的,所以机器人需要先做IO映射,做完之后,选择菜单(就是机器人右下角那个机器人键),选择3-2-3选择项,里面是外部自动运行需要配置的IO端,把程序号类型(1),程序号首位(IO多少开始),程序号长度(一般情况8位)配置好,就可以收到PLC发过来的程序号,如果有PLC工程师,一起测试一下就行

网友G(2020-09-03):
学习了,很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