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蓝天数控系统CNC键盘失灵

楼主(2018-09-25):
  一车床使用沈阳蓝天数控系统,CNC的键盘按键不起作用,多次检查反复开关机都不起作用。

  检修中发现机床其他操作在屏幕上有显示。检查相关参数没有问题,电源也过来了,而且电源灯是亮的。各部分连接电缆也没有发现问题。----当测量其各档电源电压时,发现5伏档电压实际值是4.8伏,将其调整到5.2伏。关机再开机,故障依然存在。关机10分钟后再开机,还是故障。没办法,关机先放一放,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

  当第二天开机完成后,发现键盘按键恢复正常。而且机床回复正常工作。为什么?

网友A:
可能的原因连接器接触不良,或断线。一般国产系统多建立在Windows下的嵌入系统,开机时没检测到设备,第二天因为是冷机了温度造成热胀冷缩又接触到了所以正常了。

网友B(2021-08-19):
可以连西一八六5196,3524,他们可以维修,蓝天数控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