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软件打开程序故障

楼主(2018-09-25):
我的博图版本是V13版本的,之前用博图写程序都没有问题,但突然要用,发现打不开之前写过的程序了,每次打开软件后都打不开程序,一打开程序就提示某些信息丢失,需要关闭软件,怎么办,比较急,求帮助。624ae44623a384dfad17d650280fd8a.png

网友A:
这个是你系统问题,最好是重装系统,重装博图软件

网友B:
果断升级博途V14试试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试试打开其他项目可以不?如果不行就需要重装软件了,如果可以这个程序你重新写下,就可以了!

网友D:
点击项目中的“恢复”路径,试试

网友E:
升级到最新版本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