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报警原因查询

楼主(2018-09-25):
IMG_20180925_155327.jpg西门子变频器报警F30003,运行两年多了,头一次见,怎么从根本上解决呢?一天报了3次,也跳了3次闸,检测变频器出入口压也没问题,求大神给IMG_20180925_115757.jpg解决下,下图为订货号

网友A:
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联系西门子技术客服,他们会给你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变频器自身的原因。最好是联系他们,免费的

网友B:
看看这个答案

网友C:
这个故障码蛮难解释的,范围有点广。既有变频器内部故障也可能外部引起欠电压报警,主电路输入输出都有关系,也有机械的问题。能报上故障发生情况吗?运行时突然发生故障:分为上电时、使能时、电机启动时、平稳运行时、关闭电机时。这样比较容易判断实际的故障诊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答案

哪都能见到你,怎么才能像你一样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码蛮难解释的,范围有点广。既有变频器内部故障也...

对对对,描述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E:
撒旦起舞大三大四的

网友A:
这样的问题通常是变频器主板有问题了,建议联系售后

网友F:
一般只有故障代码很难排除故障的,因为故障代码只是一个类型的故障报警,具体是什么引起报警,因素很多,需要一一排查。建议联系西门子客服。

网友G:
查相关手册

网友H(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I:
有变频器内部故障也可能外部引起欠电压报警,主电路输入输出都有关系,运行时突然发生故障:分为上电时、使能时、电机启动时、平稳运行时、关闭电机时。

网友J:
引起报警可能的原因:

1. 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匹配2. 电动机的连接导线太短3.接地故障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功率P0206 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3.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一致

5. 定子电阻值P0350 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是否堵塞电动机是否过载

7. 增加斜坡上升时间

8.减少提升的数值

mm440变频器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功能,那就是电流限幅。当变频器的电流值(输出电流,可以通过参数r0027观察到)达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时,变频器会频率不再上升或自动降频以试图使电流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