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锂电池充不进去电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9-26):
如题,一辆动平衡车由于长时间未骑,导致开机电量为0,闪一下就关机,充电器显示绿色灯为满充,一直也充不上电,如何解决?除了更换电池外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呢?

看到网上有人建议把电池拆下来放冰箱里呆一下再充,是否可行?什么原理呢?

网友A:
长时间不骑。电流去不“漏掉了”,充电的时候不能形成电荷,没有电荷的移动,就不能形成电流,估计放冰箱也不行了

网友B:
保险起见还是换个新电池,估计用的持久些

下面是一些网友的回复,供借鉴

网友C:
是什么电池?锂电池?镍氢?镍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锂电池

网友E:
由于内部没有电荷,无法形成电流的流动,因此无法冲进去电。可以找人来激活一下,但究竟能再用多久就不能保证了。我觉得不如直接花钱买块新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就是激活了,也不如从前了,而且不用什么时候把你扔半路上

楼主:
没搞明白是什么锂电池!应该是普通常用的锂电池吧!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电池?锂电池?镍氢?镍镉?

楼主:
和卖家联系上了,厂家答复说是锂电池长时间不用会活性散掉,只能换新电池了!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G:
虽然结贴了,但我啰嗦一句,虽然风牛马不相及。我以前买了一块运动手表,就是可以测心率,测燃烧的卡路里的那种。有次放了20多天忘及时充电了,开不了机。充电时也是屏幕一闪一下,就灭了。然后问卖家,表还有的救吗?卖家说把充电线插头,插上运动手表的充电口后,马上再拔掉。再插上再拔掉,多重复几遍就行。我试了几遍插拔充电插头,然后运动手表真的震动几下就可以充电进去了,喜极而泣!楼主电动平衡车,试试这方法看行不行。

楼主:
感谢回复!

问题是找到了,厂家也答应更换新电池,可新问题又出现了,快递公司拒绝接收锂电池件,询问再三,答复说可以整车邮寄,我的天,这是什么逻辑?只能多搭点运费解决了!

引用 网友G:
虽然结贴了,但我啰嗦一句,虽然风牛马不相及。我以前买了...

网友H:
找专业做电瓶的激活一下,长期不用千万要冲满电在放置

网友I(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