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PMCLADDER符号导出报错。求助!

楼主(2018-09-26):
导出符号报错,大神指导一下。不能导入导出的话,那么多地址注释一个一个弄要疯掉!!

选中地址

导出

网友A:
这个是你软件安装有问题,所以有些字符缺失,应该是软件版本与之前的不一样

网友B:
使用英文原件,汉化的版本很多都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C(2019-02-16):
这个没接触过 过过眼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