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流互感器安装注意事项及电缆接地线安装方法

楼主(2018-09-26):
10kV中性点经低电阻接地系统在全国大城市电网上普遍采用。变电站、开闭站10 kV线路零序保护装置采用外附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方式使用越来越多,由于过去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使用不多,所以在安装使用上发现了许多问题,有的甚至于造成零序保护装置在接地故障时拒动,保护越级。本文介绍了有关零序电流互感器安装注意事项如下:

1 安装存在的问题

(1) 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应装在开关柜底板上面,应有可靠的支架固定。但有些厂家或施工单位将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安装在开关柜底板下面的支架上,更有甚者将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捆绑在电缆上,这违背了开关柜全封闭原则,既不安全,也不防尘,更不防小动物,留下很多隐患。

(2) 电缆终端头穿过外附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后,电缆金属屏蔽接地线与外附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相对位置不正确。根据《北京地区电气工程安装规程》规定:三芯电力电缆终端处的金属护层必须接地良好;塑料电缆每相铜屏蔽和钢铠应锡焊接地线(油浸纸绝缘电缆铅包和铠装应焊接地线),电缆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时,电缆金属护层和接地线应对地绝缘,电缆接地点(电缆接地线与电缆金属屏蔽的焊点)在互感器以下时,接地线应直接接地(见图1);

图1

接地点在互感器以上时,接地线应穿过互感器接地(见图2),接地线必须接在开关柜内专用接地铜排上,接地线须采用铜绞线或镀锡铜编织线,接地线的截面必须符合规程要求。在检查中发现有些电缆接地线该穿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时未穿,一些不该穿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反倒穿了,造成事故接地零序保护不能正确动作。

图2

(3) 由于电缆终端头做得比较大,造成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磁路不闭合。目前常用的10 kV电力电缆为三芯交联聚乙稀电缆,截面多为240 mm2、300 mm2,电缆外径较粗再加上三芯手套附加的热溶密封胶就更粗,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套不上去,施工中就拆开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接口,电缆套过来了,接口却忘记恢复;有的恢复了,但接口恢复不严;更有的终端头三芯分开处比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内径粗又正好卡在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中间使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接口无法恢复闭合,造成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磁路不闭合,无法正常工作。

(4) 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二次连片在电缆施工中被打开,工作完结后未及时恢复,造成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开路。

(5) 电缆金属护层接地线的接地端未焊接接线端子,也未接在开关柜内设置的接地铜排上,而是随便搭接在开关柜体螺栓上。

2 正确施工方法

10 kV线路零序保护装置采用外附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在设计施工中应注意:

(1) 应保证选用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内径大于电缆终端头外径;

(2) 施工中尽量不要拆动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如必须拆动,工作完结必须恢复原状;

(3) 接地线须采用铜绞线或镀锡铜编织线,接地线的截面不应小于25 mm2,接地端部要焊接接线端子,并正确处理接地线与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相对位置,接地线必须安装在接地铜排上;

(4) 通电前要对零序保护系统进行整定,确保保护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