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的再生电阻器与再生选件

楼主(2018-09-26):
三菱伺服的再生电阻器与再生选件区别

如题,这里不讲三菱的内置再生电阻器后,它有一个GRZG400--的外置再生电阻器,和再生选件MR-RB--,他们之间在使用上面有什么区别?

还有变频器有个高频率用制动电阻器FR-ABR,和制动单元FR-BU2,他们之间在使用上又有什么区别?

不用复制粘贴百度上面的答案,需要点实际的,谢谢各位!

网友A:
变频器制动单元(又叫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是配套工作的,不存在使用上的区别,有制动单元就得配个制动电阻。就这样

另外伺服的再生选件看你怎么用,可用可不用,自己选择,有需求就配上,没需求就不用管它,手册上有具体的用途说明

网友B:
变频器小功率的一般有内置制动电阻,功率22kw以上可以外加制动电阻,可以配置制动单元,用来检测制动电阻过热。

网友C:
根据传动系统转动惯量选择制动电阻,制动电阻不能单独使用,要配合制动单元。伺服驱动器、变频器其制动单元可以并联运行,内置不够就加外置,一个不够就再加一个。

网友D:
制动电阻是保护驱动器急停时线圈产生的瞬时高电流的,大的要外置电阻,小功率用内置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再生电阻 制动功率不够的话(报警为再生制动警告),就选再生选件。三菱的都是配套的不能随便接。

网友B(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