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电源板维修常识

楼主(2018-09-26):
打印机采用低压电源,主要由逻辑电源和驱动电源两大类组成。逻辑能力通常是直流+ 5 v,为各种控制芯片提供工作电源。在串行打印机的情况下,逻辑电源还包括直流12V,其为串行芯片提供工作电压。驱动电源通常为DC+35V(有些型号为36V或24V),主要用于字车电机、送纸电机、打印针驱动器等提供工作电源。

维修电源电路的方法有很多,不能一概而论,以下描述了常用的方法在实际的维护,打印机电源系统的典型故障有:面板指示灯不开,整台机供电后无反应,一组电压输出异常,变压器损坏等。

在分析这些失败的原因的基础上,我们将详细介绍。

  检修方法。

,加电后面板灯不亮,整个机器没有反应在正常情况下电和打开打印机,操作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应亮,字车回到初始位置,然后开始左边正常的打印操作。电源指示灯由5V直流电源供电,用于所有逻辑电路和“高压驱动、低电压锁定”字车电机。如果没有+5V电源或+5V电源的异常,操作面板指示灯将不亮,逻辑电路不工作,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字车不能返回左边,打印机没有响应故障。这样的失败的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种。

  (1)无交流供电

首先,检查交流220 V输入电压是否正常,主要检查交流电源网络是否有电压输出,打印机电源插头和电线是否完好无损,是否与插座有良好的接触等。

  (2)电源保险管烧断

一般情况下,熔断管与自然熔断器和破坏性熔断器熔断。如果自然融合,保险管只是保险丝中间断裂,壳管完好,保险丝两端的保险方案清晰可见。这通常是由于安全管使用寿命长而导致断线;或由于外部电网中瞬态高压(即电源网络的电压波动)的意外发生,导致熔断器;或打印机长时间不使用。当启动打印机(打印机电源无浪涌抑制电路)时,直流滤波电路中的电解电容瞬间流过大的充电电流,导致安全管保险丝断裂。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换新的保险管。如果保险丝有破坏性,可以看到保险管被烧成黑色,甚至有时玻璃管破裂。这种破坏性的保险丝是由电路短路,一定要找到保险丝管的原因,更换新的保险管。短路点检查可以用割线一步地测试.在电源电路中,由于电容器的漏电而导致许多短路现象,如交流滤波电容器、整流滤波电容器等。此外,如果有一个整流桥堆臂短路,交流输入端短路,烧坏造成的保险管。

  (3)电源变压器内的热保护器熔断

如前所述,变压器降压电源电路在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中具有热保护器。如果发生故障,会导致变压器一次绕组开路,无法供电。在消除了电力变压器输入输出端的短路故障后,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修复。

删除打印机外壳和框架,拧开电力变压器的安装螺丝,删除所有电线外的电力变压器,变压器是来自底盘。卸下变压器的紧固安装支架。剥去变压器电线袋的绿色信封,直到两者都暴露出来。剥离无铅侧的两个线圈的绝缘层,直到您可以看到一系列绝缘黄色蜡管。这是热保护器。

两端焊接的热保护器,融合下附件子。

检查变压器各绕组的直流电阻及各绕组之间的绝缘是否良好,毕竟正常,然后按原样品包好绝缘层的绿色外壳纸,安装紧固框架。最后,将打印机安装到打印机并恢复相应的连接。电源开关融合后,交流滤波电路之前,保险管安装在一个2。此时,它可以恢复使用。

  (4)+5V回路的直流保险管熔断

一些没有电力变压器的开关稳压电路在+5V稳压电路的输入或输出端也有一个直流熔断器。如果保险丝断了,就会发生这种故障。常见的原因是逻辑电路中存在短路现象。

  二、输出电压异常或某一组电压无输出

首先检查是否ac / dc保险管内部机器处于良好状态,如处于良好状态,然后整个机器和电源电路组件本身不严重的短路。重点介绍高频变压器二次整流滤波电路或过电压保护电路.当过电压保护电路工作异常时,会造成光电耦合器的误动作,使开关电源进入无电压输出的关断保护状态。对于整流

滤波电路应该关注+ 5 v开关调整电路,因为绝大多数的打印机组件采用+ 5 v电源,最重的负荷,所以故障率高。

如果一组电源没有输出,则电源主电路正常,应着重检查组电源的调整电路或输出电路,用万用表进行跟踪和检测,找出故障点。

1.3.16电力变压器快速检修方法

当异常电源电路,第一视觉检查应拆卸,观察电力变压器和其他组件过热,燃烧现象,脱焊,打破电路中,印刷电路板的断裂现象,等等。那就打开电源。它可以从交流电源端到输出端逐级检测,以逐步缩小故障范围,检测损坏部件。检修时,可以按照图1-20所示的逻辑流程图进行检修。在电源电路、电力变压器故障是三种:一种是电力变压器内部电路,另一个是电力变压器内部短路,和是一种电力变压器绝缘故障。以下分别进行说明。

  三、内部断路的快速检修方法

没有输出电压,没有对整个机器的响应。万用表可以用来测量变压器线圈前端的电阻或电压。在测量电阻断开并行组件两端的线圈。当测量电压时,如果二次线圈没有电压,但在一次线圈的两端有电压,则一次线圈是打开的。如果只有一个二次线圈没有电压,则线圈组是打开的。开路故障是由铜包钢丝发霉,更倾向于发生在这个过程中铅的根源或绕组漆包线的焊接头。应仔细检查引脚与销钉之间的焊接接头是否开启。如果没有断路,则表明线圈内部存在故障,可用“针刺法”找出断线部位。使用万用表低块,连接一个钢笔和导线绕组,另一笔和绑在一个细针,刺痛每一层线圈最边缘的一圈,当马刺后一层粗没有偏差,或显示层线圈开路。

当变压器故障发生在绕组前缘根部时,应先加热变压器,然后用缝纫针小心除去线圈,使绝缘软化,然后用直径相近的漆包线或多股软线与单丝焊接。然后将连接的电线焊接到焊料上。如果骨架两侧都有挡板,弯曲或折断挡板,小心不要损坏线圈和导线。

绕组开路故障发生时最里面的一层,应该删除铁芯,骷髅会认真撬,挑出螺栓头,好领导后再焊接。将厚厚的电缆纸贴在破损的骨架上,涂上绝缘漆,插入铁芯。

网友A:
是吃一堑长一智啊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