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做定位控制怎么样啊?

楼主(2018-09-26):
准备入手信捷的PLC,不知道哪个系列做定位精准方便一点,我之前用的三菱的FX3U,不知道功能指令有什么出入,求大神告知

网友A:
信捷官网有手册下载,里面有例子,照着写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官网有手册下载,里面有例子,照着写就是了

谢谢老哥,我去官网下载手册看看,但是不知道实际定位效果怎么样

网友B:
PLC精度都差不多,主要看你怎么使用

网友C(2018-10-29):
支持X-NET运动总线的了解一下XDC系列,我最近在学着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