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产生气孔原因及控制措施

楼主(2018-09-26):
  焊接产生气孔,是自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焊接单位。为此,国内耐磨焊丝权威单位,北京固本科技有限公司,对自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气孔产生原因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措施。

  1 焊接气孔产生的原因

  (1)焊接时冷却速度的影响

  在立焊段由于液态金属本身的重力,所以焊接速度较快,焊道熔深较浅,使焊缝液态金属冷却速度加快,气体逸出机会减少,造成焊道内产生较多气孔。

  (2)焊接时飞溅的影响

  目前使用的自保护药芯焊丝,在焊接时金属氧化飞溅较大。当导电嘴前端粘附的氧化金属飞溅达到一定数量后,它随着移动的焊丝一起进入熔池。这种现象随焊道填充金属量的增加情况更加严重,导致焊道内气孔产生。

  (3)焊缝接头的影响

  焊工在施焊时,由于空间位置的限制,焊接时停弧。因此,热焊层、填充层及盖面层的焊缝接头容易叠加,使焊道内部产生密集气孔机会增大。

  (4)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湿度较大的环境中施工,收工时剩余的焊丝放置在露天环境中,未加妥善保管,造成焊丝受潮。另外,当施工环境的风速大于8m/s时,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防风措施,也是导致焊道产生气孔的一个重要因素。

  (5)焊接工艺参数的影响

  自保护药芯半自动焊焊接工艺参数调节范围较窄,一般电弧电压在18~22V,送丝速度为2000~2300mm/min。因此,这两个参数必须调整好。否则,电压过高易造成焊道表面的熔渣保护效果不好,易产生气孔。

  2 控制措施

  (1)焊接时,注意焊枪的角度。在盖面层施焊前,立焊段填充层过低或过高时,要进行修整,达到填充层焊缝的高度低于母材约0.5~1.0mm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的焊接。

  (2)焊接过程中尽可能控制好焊丝的伸出长度。使用北京固本KB960、KB968自保护药芯焊丝为堆焊材料时,焊丝伸出长度为 15~20mm,过短会造成导电嘴前端氧化金属飞溅堆积过快;过长会使电弧电压降低,影响焊接质量。另外,要注意焊前检查及清理导电嘴。

  (3)各焊道层之间的焊缝接头要安排合理。焊接前焊工首先蹲下确定好仰焊的位置,然后站起来两脚不要移动,进行焊接。

  (4)在风速较大的情况下施焊,应采取防风措施。每天收工时应妥善保管剩余的焊丝,防止受潮。送丝机因拆卸较麻烦,因此应加盖防雨保护罩。

  (5)焊接前要认真调整好电弧电压和送丝速度。野外施工的焊接设备经长期使用后,电流表和电压表不是很准,仅能作为参考。最好在钢板上试焊,确定合理的工艺参数。

  注:文中出现的技术参数,基于北京固本科技有限公司的自保护焊接焊丝产品而制定,焊接单位在使用非北京固本焊丝产品时,应咨询具体焊丝厂家相关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