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MCGS通讯不上

楼主(2018-09-27):
大佬们,我问下,信捷PLC-xc3与MCGS嵌入版通讯不上啊,是什么问题。我用了hl-340转串口线,但是信捷XC与PC上的XCPPRO可以正常通讯,线应该没问题。端口COM7。

网友A:
你的站号设置的不对啊,MCGS 里设置的是6号站,那么你PLC的modbus站号也要设置为6才可以通讯上。

网友B:
在触摸屏里面找到信捷PLC的,把通讯链接改为信捷PLC

网友C:
应该是PLC的驱动程序有问题,建议找找售后要一下,或者安装一下新版本的MCGS软件吧!

网友D:
1楼方法试过,把MCGS 里设置为1号站,之前就不行,不是这的问题,还是谢谢大佬。

我是电脑MCGSE嵌入版软件连PLC,之前没说清楚。还没有到触摸屏这一步。PLC连接到PC上XCPPRO没问题,那连接到PC上MCGSE应该也能行啊,可能就是驱动有点问题吧。设置方面 我看了下,和之前的版主基本没差。区别就是他用了信捷PLC线,我用的台达的DVP线转HL-340,驱动的可能稍稍大点。微信图片_20180927140513.jpg

网友E:
检查通讯线,我记得信捷家的通讯线要提供电压的,最好用他们家的原装线

网友F:
通信转换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最好是能不转换的尽量不要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楼方法试过,把MCGS 里设置为1号站,之前就不行,...

别转了,这样不好,建议用专用线,联系触摸屏厂家

网友G:
直接按照MCGS提供的方式连接触摸屏和PLC,不要用转接线做模拟实验。

网友H(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