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测转速

楼主(2018-09-27):
用SPD处理接近开关信号,测转速,测出来的结果误差很大,总有60转上下跳动,我知道改收脉冲时间可以减小误差,但是这样反应太慢了,有没有大佬做这个用接近开关测速的,而且比较精准的,求指点一下

网友A:
那你多用几个开关,在程序里进行比较求真。另外你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B:
机械上能否想办法,是否电机每转一圈接近开关发一次信号。

网友C:
接近开关测转速,首先PLC输入点的响应频率足够,再就是要考虑一下你使用的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不是所有的接近开关都能用来测转速的。这两点做到了,转速会相当准的。

网友D:
用ADD累加指令,然后测量轴的周长,脉冲累计加

网友E:
配合机械结构来解决比较合理,另外计数转速的话用编码器的话是比较常用的办法呀!为什么选接近开关呢?

网友F:
你转速过快什么光电怎么优化程序都没用啊,可以用编码器试试,或者在机械结构上想想办法

网友G:
最好是用编码器比较精确,而且精度还高

网友H:
测速的精度和一圈获得的开关信号有关,转速越慢信号越少,测量精度就越低了。解决方案1,增加信号数。2:从一定速度以上开始测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测速的精度和一圈获得的开关信号有关,转速越慢信号越少,...

网友J:
BF5R-D1-N你用的东西不行,用这个敏感度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那你多用几个开关,在程序里进行比较求真。另外你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L:
感谢分享,为你的成果点赞!!!

网友M:
你不知道加一个10个齿或者30个齿的齿轮呀?

这样误差就只有6或者2了

网友N:
还是编码器靠谱

网友O:
试试在计数器前加一个上升沿

网友P:
机构上能不能改进,最好还是用编码器

网友Q(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