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型”节能电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8-09-27):
  采用变频调速的电梯启动运行达到最高运行速度后具有最大的机械功能,电梯达到目标层前要逐步减速直到电梯停止运动为止,这一过程是电梯曳引机释放机械功能量的过程。此外,升降电梯还是一个位能性负载,为了均匀拖动负载,电梯由曳引机拖动的负载是由载客轿厢和对重平衡块组成,只有当轿厢载重量约为50%时,轿厢和对重平衡块才相互平衡,否则,轿厢和对重平衡块就会有质量差,使电梯运行时产生机械位能。

  电梯运行中多余的机械能通过电动机和变频器转换成直流电能储存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的电容中,此时电容就好比是一个小水库,回送到电容中的电能越多,电容电压就越高,如不及时释放电容器储存的电能,就会产生过压故障,使变频器停止工作,电梯无法正常运行。目前变频器泄放大电容中电量的方法是,采用制动单元和外加大功率电阻,将大电容中电量消耗到外加大功率电阻上白白浪费掉。电梯节能回馈装置能够自动检测变频器和供电网的电压及频率,并将直流电路中存储的电能逆变成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交流电。使原本消耗在制动电阻上的电能回馈到局域电网中,供局域网周边设备用电。加装电梯节能回馈装置既达到节电目的,又无耗电发热大功率电阻。大大改善了系统的运行环境。

  以下几类情况节能效果更好:

  ①楼层越高的电梯,制动频繁,节能越多;

  ②越新安装使用的电梯,机械惯性大,节能越多;

  ③使用时间越久的电梯,摩擦力大,节能越多;

  ④速度越快的电梯,制动频繁,节能越多;

  ⑤使用越频繁的电梯,制动频繁,节能越多。

  使用“回馈型”节能电梯效果:

  ①直接节电

  平均节电比率 20-50%;

  每天每部电梯节电 8-30 度;

  ②间接节电

  由于能耗电阻不再发热,电梯控制间的温度下降,可以节省大量的空调电费,夏天高温时,空调每天节电超过 10度,每部电梯的空调每天平均节电 5 度;

  ③节省运行成本

  能耗电阻表面温度降低了 30-90 度,电梯控制间温度降低等到有效控制,运行环境得到改善,减少了电梯故障率,减少电梯维修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