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误接220v还有救吗?寻找电子电路大神

楼主(2018-09-27):
如下图,是烧了拆开的,电源模块爆了,找人修了说坏的太多,就想问接错就报废吗?有电子电路的大神吗?求帮忙!!!!

网友A:
烧坏只是电源部分,不想修就另加电源模块。

网友B:
估计是电源模块部分烧坏了,其他的应该好的,你可以先更换电源模块,如果还是不行,估计就挂了,坏的太多建议买新的。我之前也在FX3U PLC电源(DC24V)误接入AC220V,全部灯闪亮一下。我当时以为坏了,结果是我自己吓自己,接上24V好的,不过从那以后,我在通电之前都会再三确认。

网友C: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所以只是猜测。

整个板子报废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种电路一般使用不隔离的降压开关电路,这种电路低压负载(MCU、RAM、FLASH ROM等)全部是暴露在外部电源端上的,依靠输入端TVS过压保护,但这些保护手段对于AC220V电源来说能量太大,基本上在TVS炸开、保险熔断的同时,开关电源功率管早击穿了,后级低压负载芯片基本全废。

除非使用了隔离开关电源,后级一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除看你的板子是不带隔离的。

网友D:
从外观看你的板子没有什么问题,接错电源,一般都是那个保险先坏,然后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所以只是猜测。整个板子报废的可能性很...

大神,电源模块的电路基本废了,所有变压的都坏了,就是不知道运行程序部分的东西有没有坏!现在这个屏的最大价值是里面的程序!重新买屏要六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所以只是猜测。整个板子报废的可能性很...

感觉是报废了,心好痛。。。。。

网友E:
回复内容:忍痛割爱,再买一个吧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所以只...

网友F:
先外接个电源试验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忍痛割爱,再买一个吧对: LOVEPUPPE...

6000多啊,本来屏就千八百的吧?反正不贵,就因为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所以只是猜测。整个板子报废的可能性很...

型号是NB7W-TW00B,不知道这个型号的屏这样之后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外接个电源试验下啊

都接了,没用,感觉工作回路也烧了

网友C:
十有八九程序也救不出来,你看看闪存芯片还能不能读出数据来。

楼主(2018-10-27):
引用 网友C:
十有八九程序也救不出来,你看看闪存芯片还能不能读出数据来。

放弃了,私人没人能修好,我给发欧姆龙的售后维修部去了,检测直接换主板,无法保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