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绝对定位中D8140怎么理解

楼主(2018-09-27):
三菱绝对定位中D8140怎么理解

各位大侠,本人在做定位时按书上的绝对定位例子编程序时,走到位值了确不停下来,一直走地直走,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楼主编的程序贴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编的程序贴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编的程序贴出来,才好分析

上面的程序是网上找的,定位指令差不多,给一个触发信号给定位指令,然后它一直走却不停下来

楼主:
类似于上面的程序,定位指令是一样的,用触摸屏可以修改位置

楼主:
如上图,D20我随便输个数字,从原点往外走时一直走,到了设定数值就是不停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D20我随便输个数字,从原点往外走时一直走,到...

给的数字是多少呢?

楼主(2018-11-13):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如上图,D20我随便输个...

你好,给的数字 换算出来是2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