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L/h的水流量控制

楼主(2018-09-27):
自动加水,流量20-30L/h,流量可根据设定值自动调整。往挤出机的机筒进料口处注水,压力不小于1Mpa。

流量计只有金属管浮子的有这么小的流量范围。

想用变频驱动水泵的方式,但这么小流量的水泵找不到。

不知道用电动阀怎么样?

请各位老师给说一下应该怎样控制流量?

网友A:
用气动调节阀可以了啊,做个PID调节

网友B:
蠕动泵、比例阀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C:
系列型号2030303040305030齿轮泵是对之前30008200系列齿轮泵的优化。

该系列泵的计量范围从20 ml/min60 l/min

微型齿轮泵  用变频控制

网友D:
电暖瓶的隔膜泵流量不合适吗?直流电机,直流调速。

网友C:
我们用过180L/h  的,220V的交流电机

网友E:
智能蠕动泵大流量微型自动自吸泵静音步进电机小泵,流量可以调节,不同型号对应流量范围不同,可以上网搜一下,很多厂家。由于工控网不能打广告,所以你自己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蠕动泵大流量微型自动自吸泵静音步进电机小泵,流量可...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智能蠕动泵大流量微型自...

蠕动泵的泵管使用寿命短,要经常更换。而且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设定流量,实现自动调节。从机筒下面钻的孔,从孔里面往里打水,需要有一定的压力。

网友F:
有专门的流量泵,可以自己测量流量!

网友G:
比例阀可以跟触摸屏通讯,直接在屏幕上控制和修改比例阀流量。

网友H:
直接用药液泵,那种属于低流量泵!!

淘宝搜索名称就是“定量泵”

网友I(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