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冲击箱电器系统安装方法

楼主(2018-09-27):
 温度冲击箱是由众多零配件组成的精密引仪器设备,稍有不注意就可能仪器设备出现故障。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温度冲击箱能够正常使用,就要从最开始就最好试验箱维护工作。就比如试验箱的电气安装工作,不过很多没有接触过得用户却不知道从何做起,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员,那么现在就和小编从最基础的学起吧。

1、在接通电源之前我们要确定连接的电源电压为380V,电压变动的范围不能超过±10%,不然可能会对之后产生不好的影响。

2、通常情况下温度冲击箱电源线的长度都是3米,确保能够直接连接电源,所以最好不要在通过其他方式连接电源,不然之后可能会因为电源负载过大导致烧毁。

3、通常情况下试验箱厂家在设备送到好都会上门调试试验设备,只需要将设备摆放在靠近电源,并且电源电压在380V、50HZ的场所就可以了。不过在安装之前最好检查一下电源线是否有问题,如果存在问题最好向厂家提出更换或是维修。

电气安装可以说是温度冲击箱之后使用的基础,如果最开始的安装没有按照要求严格执行,那么就算之后按照说明书使用,也有可能会出现安全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