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MB与MCGS屏通讯

楼主(2018-09-27):
我的屏是7062Ti(Hi),这个屏有2组485针脚,我用一组用于温控表通讯,另外一组与三菱PLC的485ADP-MB模块通讯,PLC只接收数据。三菱客服说这个 模块进行Modbus RTU通讯时,通信协议参数只能在程序中写,我这边屏做主站,PLC为从站,这边测试了485MB模块发送接收数据的灯都不亮,触摸屏通信状态报错2.有朋友做过的吗?

网友A:
困论组态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困论组态加油

网友C(2018-12-08):
 NDAIKJ 困论组态加油 内容的回复

网友D(2021-08-21):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E(2021-10-25):
这个今天测试了,就用M8411设定从站D8400设定H1097就可以,触摸屏哪里选择莫迪康就可以,通讯地址要减去一,就是面板M66对于程序里面M65

网友F(2021-12-03):
昆仑通态的屏幕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