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磁阀线圈电流是否受电磁阀卡涩的影响

楼主(2018-09-28):
我们用三抽速断阀是液压的控制,直流电磁阀线圈,而且是长期带电的,前段时间投入运行后一天就造成线圈烧毁,排查回路无问题,再更换线圈备件,电阻及绝缘都测了无问题,结果还是用了一天就烧了,而且烧的很严重,粘在阀芯上了,购置新的与原型号一样的电磁阀,还是用备件线圈,结果好了没烧,所以我也在考虑到底直流电磁阀的电流会不会因电磁阀未到位造成线圈烧毁。急求各位帮忙答疑。

网友A:
直流电磁线圈的电流跟线圈的直流电阻有关,铁芯对电流也有影响,没有吸进铁芯时电流大。

刚做的试验。

楼主:
谢谢李兄,能麻烦您详细说下试验过程和数据吗? 我还是很想详细了解下

网友B:
直流不纯,应变压器隔离全波整流,半波或开关电源很容易在吸合不良时电流增加。注意输入电压不超5%,直流规格24V与100-110V比较多,以及注意使用环境及散热。还有就是线圈匝数、线径不合格少绕几圈都会引起损坏。如果上电后半小时手都摸不上注意检查电源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李兄,能麻烦您详细说下试验过程和数据吗? 我还是很...

随便一试,没记录具体数据。如有需要,可以帮你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不纯,应变压器隔离全波整流,半波或开关电源很容易在...

仔细检查过电源,电压约在DC235V左右,稍微高点,但规范说直流电压不超过10%就可以,我也在担心电压问题,但是最后换个电磁阀,还是原来的同批次线圈结果没烧,令我非常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