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更改日立SJ300变频器CPU板功率?

楼主(2018-09-28):
日立SJ300-300HFR-BK 30kw变频器,CPU主板坏。将一台22kw变频器CPU主板更换,电流显示不准,对参数H003=22,不能改为30。请教各大神:如何更改CPU主板功率?

网友A:
改不了,你的是小功率的更换到大功率的,显示的电流是不是比实际电流小,已经到上线了

网友B:
1楼正解,得用同等级同功率的

网友C:
可以大马🐴拉小车,不可以小马🐴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