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啦!电工配线必背口诀

楼主(2018-09-28):
电工配线必背口诀

电工选线,是有口诀的,十下5,百上3,意思是10平方以下的铜线每平方5个电流,100平方以上的铜线每平方3个电流,铝线算一半

我国的家用电压一般是220V

1.5平方毫米的线电流=10A(安); 承载功率=电流10A220V2200

2.5平方毫米的线电流=16A(安)最小值;承载功率=电流16A220V3520

平方毫米的线电流=25A(安); 承载功率=电流25A220V5500

平方毫米的线电流=32A(安); 承载功率=电流32A220V7064

1 .口诀 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10下五 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2.说明 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安)不是直接指出的,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将我国常用导线标称截面(平方毫米)排列如下:

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

1)第一句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按截面的倍数来计算。口诀中的阿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面(平方毫米),汉字数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起来如下:

1 ~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以上 } } } } } 五倍 四倍 三倍 二倍半 二倍

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口诀10下五”是指截面在10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值的五倍。“100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以上的载流量是截面数值的二倍。截面为2535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诀“2535,四三界”。而截面7095则为二点五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以下及100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倍数。

例如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不大于25℃时的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6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安;

当截面为15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0安; 当截面为7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175安。

从以上的排列还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截面2535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25属四倍的范围,它按口诀算为100安,但按手册为97安;而35则相反,按口诀算为105安,但查表为117安。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的不让它满到100安,35的则可略为超过105安便更准确了。同样,2.5平方毫米的导线位置在五倍的始端,实际便不止五倍(最大可达20安以上),不过为了减少导线内的电能损耗,通常电流都不用到这么大,手册中一般只标12安。

2)后面三句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计算后再打八折;若环境温度超过25℃,计算后再打九折,若既穿管敷设,温度又超过25℃,则打八折后再打九折,或简单按一次打七折计算。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线载流量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例如对铝芯绝缘线在不同条件下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0平方毫米时,则载流量为10×5×0.8=40安;若为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9=45安;若是穿管又是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7=35安。

3)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计算后再加一半。这是 指同样截面裸铝线与铝芯绝缘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如对裸铝线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6平方毫米时,则载流量为16×4×1.5=96安,若在高温下,则载流量为16×4×1.5×0.9=86.4平方毫米的线

电流=32A(安); 承载功率=电流32A220V7064

10平方毫米以下的铜线每平方毫米5A

11-99平方毫米的铜线每平方毫米4A

100平方毫米以上的铜线每平方毫米3A

铝线则在上面的数值后除以2,即一半

楼主:
另外附赠  PLC各类资料了,软件 使用手册  应有竟有

获取方法;在威信公众号:技成培训  回复:手册  即可获取

楼主:
 欢迎大家自行获取

楼主:
 已下载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