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爆炸原因

楼主(2018-09-28):
一,输入电源与输出电机接反后会爆炸.

二,变频器爆炸可能是二个原因:

1、电容爆炸;

2、变频器内部由于短路而发生爆炸;第一个原因一般是由于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导致电容爆炸第二原因要看使用环境(如果环境太差,就要考虑使用防爆变频器),也可能是有异物留在变频器内部。

3,导致电容爆炸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

2、电容失效或漏电。应该是房间湿度太大,或者说是变频器内部有水珠存在了,导致某个部件短路,从而导致了炸机事故。如果是老机器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变频器的电路板上没有涂绝缘层导致的。老的欧姆龙变频器的线路板上是没有做绝缘防腐处理的。也可能爆炸。

3,不在运行状态,排除电源接线错误,变频刚刚上电IGBT模块就爆炸的话,基本确定IGBT误导通造成P,N短路。造成原因就多了,开关电源,驱动电路等等都会造成这种现象。有短路,或者驱动线路板有问题,或者触发信号没有接到模块上。还有可能是弱电线带强电。在有就是有异物导电,短路了。还有可能电压过高,或元件老化了。

网友A:
上次我的一个很久没用的变频器打算拿出来试一下,结果四个电容暴了一个装上新电容后一直没时间玩他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上面问题

网友B:
专业维修变频器,炸机都是小事

网友C(2018-12-13):
感觉害怕了!!

网友D:
很好,很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E(2019-02-11):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F(2021-09-17):
环境和温度都是重要原因

网友G:
一般变频控制柜都安装在恒温恒湿的室内,但有时因为空调系统补新风的关系难免会吸入外界腐蚀性气体或者粉尘,这一类物质是造成变频器内部故障的主因。所以,通常变频控制柜的进风口会加装吸附性过滤网(棉)并定期给予更换!

网友H(2021-10-20):
所以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做防爆处理,用的最多的是防爆正压柜,把变频器放入柜子内,向柜子内通入惰性气体如氮气,使得柜内形成微正压,隔离外部的可燃性气体,氧气。爆炸的三要素,点燃源,氧化剂,可燃物。隔离点燃源,隔离氧气,就不会引起爆炸。

放在钢板或者不锈钢的柜子里,机械强度高,密封性好,防水,防尘,IP54-IP65。同时通过扫吹装置还可以把柜内变频器产生的热量带走,散热降温,给变频器降温散热,延长变频器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