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压力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知道吗?

楼主(2018-09-28):
       螺杆空压机压力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知道吗?

  我们在使用螺杆空气压缩机的过程当中,偶然会出现螺杆空气压缩机压力低的故障,那么引起螺杆空压机压力低的原因是什么呢?小编为了大家仔细整理了以下10点问题的根源。

  1、放气阀故障(加载时无法关闭)

  2、压力开关设置太低(继电器控制机组)

  3、压力表故障(继电器控制机组);更换压力表

  4、压力开关故障(继电器控制机组);维修,必要时更换压力开关

  5、控制管路漏气:空气压缩机控制管路漏气将使进气阀无法全部打开以至于机组负荷无法带满;

  6、空气需求量大于供给量:检查供气管道上的阀门是否开启或系统上是否有漏气现象,减少用气量;

  7、空气过滤器堵塞:空气滤清器的作用是将吸入的空气加以过滤,保证进入空气压缩机的空气清洁干净。如果空气过滤器滤芯堵塞严重将影响到机组的进气量。所以必须及时更换其滤芯;

  8、压力调节器失灵或损坏:压力调节系统的功能是根据客户用气量的大小,自动调节压缩机,以便达到供需平衡。所以要对损坏的压力调节器及时更换,对失灵的压力调节器及时调整;

  9、油气分离器堵塞:由于油路系统中或多或少存在某些杂质,滤芯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发生阻塞现象使压缩空气通过滤芯的阻力增加,影响机组的正常工作。因此,操作人员应根据监控器面板上显示的信号,及时更换滤芯;

      10、进气阀不能完全打开:进气阀的功能是控制进气量。机组满负荷运行时,进气阀处于全开状态。当用户所需用气量减小时,由气量调节装置向进气阀输入压缩空气,使进气阀开度减小,从而减少压缩机的进气量,进气阀故障将影响机组所带负荷的多少。

网友A(2018-12-22):
进气阀不能完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