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昆腾输入模块通道指示灯求助

楼主(2018-09-29):
图中7、8号点回路接通指示灯正常亮起,但是15、16号点回路都没有接通也亮了,是什么情况,各位大侠帮我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把线解开,看是否还亮。要不然就是卡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解开,看是否还亮。要不然就是卡件坏了

我们这边有5套设备,每套设备都是这样的。所以有点困惑。😀😀😀

网友B:
把端子线拆开,逐一排查,如果端子不接扔有亮灯,那模块肯定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端子线拆开,逐一排查,如果端子不接扔有亮灯,那模块肯定是有问题了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端子线拆开,逐一排查,如果端子不接扔有亮灯,那模块肯定是有问题了

谢谢建议。

网友A:
检查接线,看看是不是公共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线,看看是不是公共线接错了

好的谢谢指导,目前设备运行正常,待检修期按照各位大虾的方法逐一排查。

网友C: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D:
看看公共端有没有出现问题其次是检查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公共端有没有出现问题其次是检查模块

谢谢指点。

网友E(2018-11-21):
摘掉误动作的通道接线看看是不是还亮如果是证明通道已坏,如果不是那就要看是不是外部线路问题,首先要判断出是模块本身还是外部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摘掉误动作的通道接线看看是不是还亮如果是证明通道已坏,...

楼上都是对的

网友G(2019-01-17):
学习一下,没遇到过,怎么能确定卡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