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测量用涡街流量计

楼主(2018-09-29):
涡街流量计传感器的基本原理是卡门涡街原理,即“涡街旋涡分离频率与流速成正比”。
   传感器流通本体直径与涡街流量计的公称口径基本相同。流通本体内插入有一个近似为等腰三角形的柱体,柱体的轴线与被测介质流动方向垂直,底面迎向流体。
  当被测介质流过柱体时,在柱体两侧交替产生旋涡,旋涡不断产生和分离,在柱体下游便形成了交错排列的两列旋涡即“涡街”。
  旋涡交错分离,在柱体两侧及柱体后面的尾流中产生脉动的压力,设在柱体内部(或后 面)的检测探头受到这种微小的脉动压力的作用,使埋设在探头内的压电晶体元件受到交变应力而产生交变电荷信号。涡街流量计检测放大器将交变电荷信号进行变换、放大、 滤波和信号整形处理后,输出频率与旋涡分离频率相同的电流(或电压)脉冲信号。
① 在规定的直管段长度内,管道入流段与出流段应是平直的。为保证被测介质满管,传感器应尽量避免安装在调节阀、半开闸阀的下游。一般情况下不在扩大管后安装流量传感器。
② 本传感器可垂直、水平或其它任何角度安装,但必须保证被测介质满管。将传感器安装在垂直或倾斜管道上时,流体流向应是自下而上的。
③ 需要在传感器附近装设取压或测温点时,取压点应在传感器前1D以外。测温点应在传感器后5D以外。
④ 被测介质流向必须与传感器流通本体上的流向箭头标志一致。
⑤ 检测放大转换器与传感器是按照测量范围和公称通径配套的,不能互换。
⑥ 安装卡装式涡街流量计时,必须保证专用凹面法兰的凹面和管道与传感器流通本体同心,密封垫不能突入管道内。法兰和双头螺栓、螺母可订货时一起订购,法兰及螺栓尺寸见表5。
⑦ 安装法兰式流量传感器时,管道上的法兰应与传感器的法兰规格一致,法兰尺寸按照JB81-59标准,密封垫不能突入管道内。
⑧ 安装插入式涡街流量计时,在被测量管道上开一个圆孔,在圆孔处焊接一个带法兰的短管(仪表安装附件),带法兰短管必须垂直被测量管道,并与两管的中心轴线相交。再将传感器固定在带法兰短管上,此时必须保证传感器的测速本体插入到被测量管道的中心点(管道外径的1/2处)。被测量管道外径由用户在订货时提供,以便确定传感器插入杆实际的长度。若需要带球阀,可在订货时提出,球阀型号为Q41F16DN65。用户自配时,必须提供球阀的长度。
⑨ 安装防爆型流量传感器时,应先在安全场所将传感器与关联设备连接通电,检查无缺陷、无故障之后再进行现场安装。安装时,必须与齐纳安全栅连接,组成本安防 爆系统。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规定》,任何情况下不允许用铁锤敲击传感器本体,不允许传感器由高空坠落撞击地面或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