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流量计如何安装

楼主(2018-09-29):
超声波流量计示仪表如果安装在室内应选择在避开变频控制柜等干扰源,电源较干净的220V
由于传感器的安装位置,被测管路的状态对测量精度有很大影响,因此请选择满足下列条件的场所。
1、管道圆度好,内表面光滑,管壁均匀。

2、上游侧5D,下游侧3D以上的直管段,注“D为管道内径”。
3、被测管路必须充满液体。
4、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易于超声波流量计
传感器的安装与操作。
5、在水平的被测管路,传感器不应装在管道的顶部和底部,并避开管道凹凸不平及有焊缝处。

超声波流量计
传感器的安装
1、在已定的安装位置周围比传感器约大一倍的面积上,将管壁上的油漆、铁锈、污垢等清除干净,擦净露出金属应无凹凸不平。
2、根据图一、二将紧固件安装在管道上,用不锈钢带将其固定在管道上,不应松动。
3、铺设好电缆由电缆接入孔接到接线盒中的接线端子上。

4、每个超声波流量计传感器换能器正面,涂上一厚层耦合剂(黄油)后,将传感器换能器面与管壁接触,放置在紧固组件中,并用压紧盖板将传感器压紧,耦合剂应从传感器四周的缝隙中挤出,形成一道密封条。紧固螺铨钮紧,注意四个螺铨用力要均匀,不要使传感器偏移。

网友A:
比较详细,好!!!